[求助] 用过Q3D软件的大神帮我看下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09):
我在用Q3D提取PCB分布参数,在Analysis时一直提示这几个错误,我自己解决不了,麻烦提取过的大神帮我看下要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3D模型,懂的大神帮我运行下,看改哪里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
learn more from it

网友:
具体啥咋解决的呢?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下 具体怎么解决的啊 谢谢

楼主(2013-07-11):
回复 网友A:

    会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对模型分析之前,没设定好运算区域的材料属性,具体的解决方法是:选择Q3D左边的工程菜单栏,鼠标右键单击Q3DModell*,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set background material,在弹出的多种材料中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就OK了,再Analysis就不会提示上面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六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