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

楼主(2013-05-09):
请教:VDD和VDD!在LVS中检查有什么区别?现在只是知道带!是全局变量,但是在过LVS时,我根据电路打的pin VDD!LVS不会报错但是会报一个warning,Invalid PATHCHK request “!POWER": no POWER nets present.operation aborted.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不会报错指的是LVS就没有run出结果吧,这个应该是你lVS中断了,没有run!!!可能是shor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但是我只是做了一个电阻的LVS,非常简单,电路图和版图都是只有一个电阻,电阻就是阱电阻,我问同事说因为我在电路中没有用到电源,所以就报错了,可以我用到地了,地同样也会报错?

网友(2020-10-31):
tsmc18rf 工艺库的话
vdd 和 ground 的 label 要用 poly1 lvs 层才行, 用 poly1 pin层和别的层都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