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0v的交流市电降到5v直流的方法,求

楼主(2013-05-09):
最近要做个芯片把市电220v降到5v驱动内部芯片,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资料也行,小弟急求

楼主:
顶一下,坐等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
我觉得220V得做外部处理,将到工艺能接受的量级在去稳压输出吧,不知道220-5V单芯片有搞定的?求解

网友:
220V用变压器到低压,然后用AC/DC转换芯片转成DC,估计还得DC/DC再转成5V

网友:
有BCD工艺能做700V的耐压。具体没了解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BUCK可以,FLYBACK也可以,都很容易就从220V--->5V了。。。。你一些电源公司的网站上面看一下别人的产品就晓得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