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工艺库里面mos管的最小长度由哪个工艺文档确定?

楼主(2013-05-09):
同一个工艺库,mos管在不同Cadence软件下最小长度竟然不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没见到过,难道51里是130n  61里可以达到90n?....

网友:
可以去看design rule 这里有定义mos的最小length ,width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是什么啊,0.13um工艺的,管子L最小就是0.13um啊!design rule是画版图前,仔细研读的文件

楼主:
我是0.18um工艺,在ic5141里面,最小长度只能设置到0.2um,但在其他电脑里面的ic5141(安装方法有些不同)可以将最小长度设置成0.18um,这种现象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似乎说的是layout的时候的格点的值的设置问题,在display中设置
格点设置太大,0.18的就画不了,只能画成0.2了

网友(2013-07-19):
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厂家规定了最小格点,一般来说是0.005,但是我们为了画图的方面,不会设置成这么小,具体的设置,要根据我们要画的最小的尺寸,以及画图的方面来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在virtuoso中设置最小格点呢?

网友(2013-08-28):
在option中有一项是专门用来设置最小格点的

网友(2015-03-24):
回复 楼主:

    对的,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