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ealring sub可以不画,只从M1开始向上可以么?谢谢

楼主(2013-05-09):
看过的两个射频芯片,从PL层都看不到向上的通孔,sub 应该是没有画sealring的。如果sub不画,只从M1开始到顶层,这样有人做过么?谢谢

还有其中一款rf芯片 sealring 下是Nwell,但是也没有到m1的孔,所以sealring 也是从m1开始的。
放置nwell有什么用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sealring主要保护芯片,所以在外圈搞一圈硬东西就行了,连不连无所谓,另外还有吸收切割杂质进来的作用,nwell应该是你这工艺最深的一层了,隔离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