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S~~~数字后仿流程指导~

楼主(2013-05-09):
RT,想请教一下数字后仿的流程,具体请教的是对于数字后仿需要的文件有哪些?
我打算使用的工具是VCS+Verdi,具体说来就是VCS编译跑仿真,Verdi查看波形修正代码~
因为本人菜鸟,不知道后仿的流程是如何实现的,想问问看大家的想法和做法;
说说自己对前仿的理解,通过编写RTL代码,和testbench来查看波形或者具体输出一些数据查看功能的正确性,但是后仿需要的文件这边我的理解是需要PR后生成的verilog netlist和xxxx.spef和testbench这三个文件,感觉不太对,才问问,望大家不舍指教啊~~拜谢

网友:
back-annotated simulation需要:

1)网表以及对应的仿真库
2) sdf
3)testbe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仿真库是指?工艺厂提供的标准单元的.v文件吗?
    最后那个sdf文件是如何得到的呢?PR完成后会生成一个spef文件,这个sdf是通过怎么得到呢?

网友:
1)是的,fountry提供的标准库单元,以及各IP vendor提供的仿真模型
2) 有了spef,sdf可以通过PTSI算出来,或者signalstorm之类的工具获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第二个问题能不能详细给出一下具体做法呢?还没接触过希望前辈给条路走

网友(2016-05-24):
问题很好,同问同学

网友:
1、PR后的netlist
2、std cell的模型.v文件
3、PT读spef写出sdf文件

至于testbench,其实与你的RTL仿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