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tcl正则表达表达式问题

楼主(2013-05-09):
假设文本内容如下
v(a)
v(b)
v(c)

最终我想替换成
v(chip_a)
v(chip_b)
v(chip_c)

想用regsub 写
想法是把 v( 替换成 v(chip
但是tcl 老是报 (不匹配

后来我想了个方法 利用regexp把括号内的内容匹配出来
再用regsub 替换 内容 为 chip_内容
这样的就是两句话才实现这个功能

请问大家,能否用regsub 一句话就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前面加反斜杠,即\(

楼主:
不行的,你可以自己试一下。或者你试成功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
有啥不行的

set x v(a)

regsub -all {\(} $x {(chip_} x

echo $x

自己执行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gsub -all {\(} $x {(chip_} x

我试了下,这样是可以的,谢了

我自己试的是
regsub -all "\(" $x "\(chip_" x
regsub -all {\(} $x {\(chip_}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