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内部迟滞比较器的增益呢?

楼主(2013-05-09):
如何仿真内部迟滞比较器的增益呢?

网友:
我以前做迟滞比较器的时候也思考过你的这个问题。仿开环增益的话把内部引入正反馈的两个mos管去掉就可以当成放大器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反馈也会引入增益呀,去掉就不准了吧。你的意思就是只看二极管连接的负载增益吗?

网友:
你在用磁滞比较器的时候更care的指标不是ac gain
所以还是可以直接看tran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要看的是环路增益,不是放大器的增益咯?那就一样的接法呗。

网友:
看 gain 的意義不大吧...

transient 能分辨多少 mV 的電壓及 delay time 才是重點吧!

网友(2015-02-27):
学会不少

网友:
DC sweep的翻转斜率就可以反映啊

网友(2017-04-01):
回复 网友C:

   不要误导别人,自己去仿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别想当然哈~

网友:
迟滞比较器,我主要看tran的 crossover 点,计算上升和下降的窗口,而且仿蒙特卡洛, 不然没意义。目前用的场景频率不高,所以没有关注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