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Buffer求组

楼主(2013-05-09):
求助,CML缓冲器输出在1GHZ为方波,在2GHz时为正弦,怎么让他输出总是正弦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为什么都需要弦波

网友(2014-11-13):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是不是有点问题,CML平率低的时候限幅输出方波,反而高频输出正玄信号?

网友:
CML输出的最高频率由输出的RC决定的,RC越小,越容易通过高频分量,这意味着越多的方波可能性,RC越大,正弦波就越多了,因为最高频率严重下降。所以你想一直输出正弦波,就必须增大RC的值,这对应的是更小的带宽和更低的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