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dic nco迭代次数问题

楼主(2013-05-09):
请教各位,用cordic算法实现nco,其中cordic的迭代次数会影响到nco的什么指标呢,很多资料说影响精度,这个精度是指幅度量化精度吗?

网友:
多宽的nco,为什么不使用查找表呢,
你说的没错,cordic的迭代次数影响的就是量化精度,也就是输出的幅度与真实值的精度,cordic通过迭代计算,无限逼近所给的相位值的对应的幅度值,说白了就是那个sin值,根据实际的资源和设计需求,迭代次数可大可小,灵活点的设计就做成可调的或自动收敛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基于查找表的nco目前是有采用,主要想对比一下基于查找表和cordic的nco两者的指标以及所使用的FPGA资源情况,多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