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描述中bufif1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3-05-09):
verilog中允许从门级进行描述,如使用bufif1(a,b,c)但是类似语句DC综合出来后(FPGA正常)只有端口声明,没有实例和链接关系,想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fpga的库支持这个模块例化,就可以了,dc你的link library不支持,所以当黑盒子操作了,建议对于有宏块已经ip的设计,最好asic和fpga是以define开关进行区分,两套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这样是否就可以认为这种元语句无法目标asic综合,或者说起码在我的库下无法综合这种语句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