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提参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05-09):
我的数字模块布线后,版图用assura做过DRC,lvs,都通过了。但提参数时log文件报错如上。看log文件,其他东西都提取成功了,但好像一到电容提取,就报错。好像是版图有些地方重叠了,是嘛?
如果是的话,该怎么修改呢?真要去手动修改版图吗?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原因了。是我自己的版图布局布线没布好,导致就算通过了lvs,drc,但是提参却有问题。估计要重新布线。

楼主:
啊啊啊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重新布线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奇怪的是,为啥我单独提取R,或者单独提取C就没有问题呢。选择提RC的时候就报以上的错误,我看了log文件,R一直都能成功提取,但在RC模式下,C就不能提取成功,报如上错误。单独提C 模式就能成功提取电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