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中MacroModel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MacroModel中值设置的问题,我有点混乱,好像设置的值跟我期望看到的结果误差有点大。

比如,现在有条Path有400ps的Violation,从CPU到Reg,CPU是个.lib的Hier Design。

目前Clock Root到CPU的CLK Pin上有700ps 的Clock Latency(CLK  clock domain),而CPU的CLK Pin到A[0]的Delay有2ns,现在我的目的是把Clock Tree做短,目标是到400ps,  而 CLK clock Domain最长的clock Latency是 1.5ns. 那么我的MacroModel是该设置1.1ns 还是300p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涛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MacroModel有啥用啊,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Useful  Skew 用到,把到一个sink点的 clock tree 做长或者做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为啥是300ps?能不能帮着解释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打算把Clock Tree的长度做到400ps, 用300ps的意思就是告诉Tool 这个点的Delay比其他的Balance点早300ps,这么处理之后,Tool大概能把Tree做短300p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