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个电压域之间间距太小,放不下filler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大家好,如图所示,图中的红色虚线将两个电压域分开,当我在APR最后阶段插入std_filler时,由于两个电压域电压不同,因此,不能在电压域的边沿部分插入std_filler。这样会不会造成DRC违例呢?应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1

1

网友:
不同电源域之间本来就不应该加filler的吧?
在划分voltage area的时候可以讲不通电源域之间的间距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