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里的偏置电压随温度是否改变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RT,本来一开始是认为偏置电压,设置电路的静止状态,应该是不应该变的。但后来又想想,如果偏置电压不变的话,其偏置的晶体管的热电压是改变的,那么电路的状态一样是会改变的啊,所以运放里的偏置电压也应该是随温度而改变的,和基准电压源是2种不同的概念。请问一下我这样去想对不对呢?

网友:
你的偏置电压是指输入偏置电压还是尾电流的,尾电流一般是电流偏置,使用电流镜。如果是指偏置电压,那只要在输入共模范围内,输入共模偏置电压影响不大吧。

网友:
对,偏置电压是必然要改变的,它和基准电压是不一样的

楼主:
嗯,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会改变,但是基本不影响增益和带宽

楼主:
那是偏置电压和尾电流都会改变吗?像带隙基准即不随温度,也不随电压改变的,就一般不会用在运放的设计里是吗?

网友:
运放一般用constant gm电流源,降低gbw,pm对温度的敏感

网友:
指的是电流源吧,一般有三种,PTAT,零温度系数,和Gm恒定。
按需要选用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