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er tool Laker v.s. virtuoso 那套快?

楼主(2013-05-10):
layer tool Laker v.s. virtuoso 那套快?

想問 layout 人員 , 是否 laker 會更順手 ??
不過 Cadence 有 pdk ,
  LAKER 碰到高壓得自己做 udd .

网友:
我觉得laker比较好用,laker 有magic cell 呀!
碰到高压管可以从virtuoso转,或者自己画吧!

我现在在用virtuoso,觉得不习惯,可能是laker已经先入为主了

网友:
我慣用 V
兩種對我而言 差不多
有好劍  也要有 好劍客才能發揮

网友:
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之前在Cadence 下的用composer 畫電路圖,
因為要學在PC 上的虛擬Linux 下使用laker, 但畫電路圖時要用哪一套軟體?
謝謝

网友:
推荐Laker速度快,而且新功能推出也快。
就是价格也跟着涨。

楼主:
畫電路圖
linux => cadence composer , ADP , Dxdesigner

windows => Dxdesigner(workview) , AMS

composer 應該夠強 , 很多 畫電路圖 沒法 verilog_in
  cdl_in(spice in) .. SOC 會有些 chip design
會 analog 到 mos level ,  digital 停在 RTL /Gate level)
composer 用過最全 .

网友:
之前在Cadence 下的用composer 畫電路圖,

皆可
如果可用 XL 那 virtuoso 會是首選

网友:
laker的快捷键使用起来画图快,也可以把virtuoso改成一样的快捷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工具都不错,有自己的特点。快不快还要看你的使用方式

网友:
只谈layout的话,
cadence有的laker都有,
但是laker的align功能非常强大,distance测量距离很方便,而且还外加Tab配合输入,
如果大家都不用外加的skill和tcl程序,
cadence在效率上一点优势都没有。

网友(2014-08-18):
覺得應該是自己習慣用哪套
哪套就比較快吧
軟體都是需要熟悉才能加快工作效率的
我是比較習慣用LAKER...

网友:
习惯了都一样,两者有很多相同之处

网友:
主要是习惯问题,看看是先学会和使用了哪个。先会Laker的话,就觉得Virtuoso不好使。先会Virtuoso的话,就觉得无所谓,差不了多少。

楼主:
Tanner 是否市佔很低?

那 Mentor Graphic 不想去吃 fully layout 市場嗎?

网友(2014-10-24):
各有千秋。。。。。。。

网友:
之前一直用的是virtuoso,试试laker看看

网友(2015-01-28):
希望有幫助

网友(2015-05-23):
回复 网友A:

    virtuoso , laker 价格差多少 ??

mentor Graphic  no fully layout tool ?

网友:
laker打lable非常好用,阵列的特别需要。virtuoso好像没有这功能,打标签打到要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