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为什么*.CONNECT 无法将Digital电源和调用的Analog电源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3-05-10):
想请教楼里的大侠们,在做Calibre  LVS时,
为什么*.CONNECT 无法将Digital电源和调用的Analog电源连接在一起?(版图中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CONNECT没有将电源线给连接起来,而版图中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可以手动将analog.cdl中的电源全改为VDD VSS,这样就通过了。但
想问下为什么*.CONNECT连接不起来?
##与网表格式 spic & cdl 有关?还是与INCLUDE有关?
##或者有别的好办法没?

V2LVS 设置如下:
v2lvs   -v "./spic/mix_top1_lvs.v"  \
-n -s0 VSS  -s1 VDD \
-s "./spic/analog.cdl" \
-s "./spic/cdl/digital_lib.cdl" \
-o "./spic/mix_top_lvs.spic" |tee v2lvs.log

抽出来的CDL:mix_top_lvs_spic设置如下:
.GLOBAL  VDD33
.GLOBAL  VDD1
.GLOBAL  VDD
.GLOBAL  VSS
*.CONNECT  VDD  VDD12
*.CONNECT  VSS  GND
*.CONNECT  VSS  AGND
.INCLUDE "./spic/analog.cdl"
.INCLUDE "./spic/cdl/digital_lib.cdl"
.SUBCKT  RTC_Core  Clk  Req  InputData  PowerFlag  Ack_iso  OutputValid_iso  OutputData_iso  Clk_32c_iso
XFH_ISO_inst  analog_iso $PINS  OUT=iso_driver
XLDO_POR_inst  analog_ldo $PINS  OUT=POR_Rst_N_wire

INCLUDE 的analog.cdl中调用的cell端口如下:
.SUBCKT  analog_iso   OUT   VDD1   GND
.ENDS      analog_iso
.SUBCKT  analog_ldo  OUT  AVDD12  AGND  AVDD33
XITOP  OUT  AVDD12  AGND  AVDD33  LDO

这样设置后,运行LVS:
calibre -64 -turbo 4 -lvs -hcell runset/hcell -hier -spice spic/mix_top_lvs.spic  runset/top.lvs | tee log/lvs_hier.log

报告如下错误 lvs.rep
INCORRECT NETS
1    Net VDD                                                   VDD
       X1476(0.032,-0.002)  analog_ldo                   XLDO_POR_inst  analog_ldo
         OUT: 2                                                        OUT: POR_Rst_N_wire
         AVDD33: AVDD33                                        AVDD33: XLDO_POR_inst/AVDD33
         AVDD12: VDD                                              ** VDD **
         AGND: AGND                                                ** VSS **
         ** no similar net **                                      AVDD12: XLDO_POR_inst/AVDD12
         ** no similar net **                                      AGND: XLDO_POR_inst/AGND
       X1477(0.000,302.855)  analog_iso                XFH_ISO_inst  analog_iso
         OUT: 402                                                    OUT: iso_driver
         VDD: VDD1                                                 ** no similar net **
         GND: AGND                                                 ** VSS **
         ** VDD **                                                   VDD: VDD
         ** no similar net **                                      GND: XFH_ISO_inst/GND
2    Net AGND                                                  VSS
       X1477(0.000,302.855)  analog_iso               XFH_ISO_inst  analog_iso
         OUT: 402                                                    OUT: iso_driver
         VDD: VDD1                                                 ** no similar net **
         GND: AGND                                                 ** VSS **
         ** VDD **                                                  VDD: VDD
         ** no similar net **                                      GND: XFH_ISO_inst/GND
       X1476(0.032,-0.002)  analog_ldo                             XLDO_POR_inst  analog_ldo
         OUT: 2                                                    OUT: POR_Rst_N_wire
         AVDD33: AVDD33                                        AVDD33: XLDO_POR_inst/AVDD33
         AVDD12: VDD                                              ** VDD **
         AGND: AGND                                                ** VSS **
         ** no similar net **                                      AVDD12: XLDO_POR_inst/AVDD12
         ** no similar net **                                      AGND: XLDO_POR_inst/AGND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CONNECT没有将电源线给连接起来,而版图中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可以手动将analog.cdl中的电源全改为VDD VSS,这样就通过了。但想问下为什么*.CONNECT连接不起来?
与网表格式 spic & cdl 有关?还是与INCLUDE有关?
或者有别的好办法没?

网友:
*.CONNECT在sub circuit 之外声明:
1、对GLOBAL定义的nets出现在任何阶层都有效
2、没有在GLOBAL中定义的nets,只对TOP层ports有效,对TOP层子cell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的热心帮忙,小弟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sub circuit 是 .SUBCKT吗?
我将*.CONNECT放在了mix_top_lvs.spic文件的顶部,这样算不算是在.GLOBAL.INCLUDE .SUBCKT 的外面?这样跑了一遍还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mix_top_lvs.spic  中添加
GLOBAL AGND
GLOBAL AVDD12

*.CONNECT VDD AVDD12
试试呢。

网友:
为啥不用PSUB2?

楼主:
GLOBAL也是过了,也是不行哎
不用PSUB2是因为所有的地都接到一起了,地用同一个port

网友(2013-06-27):
数字部分单独抽取打平网表吧。

网友(2024-08-29):
.connect前面为啥要加星号啊,这不是被注释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