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问题

楼主(2013-05-10):
在DC综合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工具尽量选择强驱动的单元来优化路径。因为我发现综合出来的设计绝大部分选用了工艺库中对应单元的**XL和**X1类型的器件来映射设计逻辑,导致设计逻辑的一些路径延迟很差。
另外:请不要提供用dont_use这个命令,因为这样的话就完全杜绝工具使用**XL和**X1类型的期器件了,我只是想让工具自由的选择器件但是按照高速器件优先的方案选择。

求高手和版主们的答案

网友:
改变wire load model,或者带placement的综合

网友:
工具会自动选择最优的;
除非你其他参数设置不合理;

网友:
你可以通过指定工艺库中面积较大的单元去驱动。但是修正时序为例用这种方法相当于减少transition去改正,那会不如直接修改transition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Dc综合出来的时序报告明明还有很大的时序违例,而工具还是使用小驱动和慢速单元来实现呢?

网友:
首先你要去分析这些setup violation由什么引起,是cell drive strength不够导致transition time过长还是本身logic level 太多。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复,真是学习了

网友(2016-09-01):
回复 网友B:

   想问问,是通过什么来判断和分析setup violation由什么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