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F layout 不需要多围guard ring 吗?

楼主(2013-05-10):
我之前一直是做analog layout的,现在开始做RF layout ,
以前画版图时都会在空的地方多打一些guardring ,
电阻第三端也会接在nwell中。MOS管第四端都会成环形,尽量不打断。

最近开始画RF  layout了,负责layout的主管说RF layout只要能run 过 latch up 就能,
尽量少围 p or N guarding ,他认为多围了反而会引入噪声,电源和地都是不干净的。
对于MOS来说也只要像standard cell那样,打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觉得很疑惑,我觉得不围guard ring 应该会引入噪声,guard ring 可以防止噪声进入
MOS,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呀!而且我一般会给substrate 单独引一根线,最后接入主干
POWER or GROUND。

不知道各位在做RF layout时是怎么围gurad ring 的,希望各位朋友能分享一下大家的经验,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个人的惯性思维,在到底有没有用可能自己也说不清,大部分情况加不加ring 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一般都是要加的

网友:
没做过RF Layout,但是我同意lZ的想法

网友:
感觉应该是要加的,因为外面会有噪声影响

楼主:
我不知道是电源上的噪声大还是芯片内部的噪声大。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高深難懂的領域
謝了

楼主:
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各位在实际项目中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3-07-11):
围guard ring是为了降低衬底噪声。
但是围guard ring 是要接电位的吧,这个衬底电位通过金属线和其他模块的衬底连在一起了吧(我只说衬底连在一起的情况)。那么在那些模块有非常大的噪声的时候,就通过这些金属线传导过来了。
你说的问题我都遇到过,RF leader 和analog leader考虑的问题不一样的。
另外,譬如,RF不建议把不用的线化成环形,这样子通过右手螺旋法则什么的,像一个电感一样,会有电磁效应。如果避不开,也要尽量切断。
这些效应主要是因为在RF领域内,不是以前的RC模型,而是RCL模型,要考虑的模型和analog不一样了。
听Leader的没错。

网友:
另外,在analog layout里面会在电源盒地线下面放去耦电容。
在RF layout中明确电源地线不可以这么做,且不要和guardring重合。

网友:
GUARD RING要打,但接到乾净电压,不要环形避免成电感形成天线效应,去耦电容有些情形会造成震荡,须仿真确认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是0.18um以上,还是65nm以下呢?
65nm以上的工艺,RF layout的sub是需要和vss分开的,单独接到pad
65nm以下(包括65nm)噪声主要是靠DNW来隔离了,确实有多围了反而会引入噪声的说法。但还是需要在5um范围内打上p or N guarding,空间允许的话,最好环起来

网友:
RF layout, 环的时候需要留个缺口,也就是金属不能环起来,原因,上面有人提到过

网友:
圍了 阻止ㄌ噪声
也阻止ㄌ信號發送
和designer 溝通 那邊圍
哪邊不圍 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们是0.18um工艺,是需要围ring的,不过围的时候要留个缺口避免成电感形成天线效应,电位是与VSS分开,单独引一个psub,接到PAD上。
至于上面说的65nm以下的,就不清楚了。
顺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