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layout 不需要多围guard ring 吗?

楼主(2013-05-10):
我之前一直是做analog layout的,现在开始做RF layout ,
以前画版图时都会在空的地方多打一些guardring ,
电阻第三端也会接在nwell中。MOS管第四端都会成环形,尽量不打断。

最近开始画RF  layout了,负责layout的主管说RF layout只要能run 过 latch up 就能,
尽量少围 p or N guarding ,他认为多围了反而会引入噪声,电源和地都是不干净的。
对于MOS来说也只要像standard cell那样,打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觉得很疑惑,我觉得不围guard ring 应该会引入噪声,guard ring 可以防止噪声进入
MOS,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呀!而且我一般会给substrate 单独引一根线,最后接入主干
POWER or GROUND。

不知道各位在做RF layout时是怎么围gurad ring 的,希望各位朋友能分享一下大家的经验,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保护环能过滤噪声的原因:是保护环接到了电源,如果你的电源是绝对干净和稳定的,那么保护环周围的环境就非常的安静了,保护环外的噪声被保护环给吸走了,保护环内的东西只能感受到一个由保护环控制的安静稳定的衬底或well了。

但事实上,以单电源供电为例,外部电源通过bongding wire接到chip来,电路里所有的电流变化都会经过bongding wire,bonding wire 的压降V=L*di/dt是变化的,所以芯片内部看到的电源是有噪声的(即使芯片外的电源绝对好)。这样的噪声电源接到保护环后,又会将噪声耦合进了衬底。

所以,你主管的话从逻辑上是对的,但是究竟是电源噪声大,还芯片内部噪声大,需要用方法估计了。保护环加多少合适,就需要工程师的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主管说的电源噪声大的原理,是怎么说的,你和他讨论过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主管就是认为电源时不干净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多打guard ring ,做得不好反而会引入噪声

楼主:
回复  alice_xyf

   " 但是究竟是电源噪声大,还芯片内部噪声大,需要用方法估计了。保护环加多少合适,就需要工程师的经验了"

能用什么方法估计啊?我现在做的都是多电源的,

楼主:
回复  JoyShockley

    你主管说的电源噪声大的原理,是怎么说的,你和他讨论过吗
引用 网友A:

    他没有说过,我来再问问!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实际电路中,有的地是浮地,这个时候打guardring就要有所考虑。

楼主:
实际电路中,有的地是浮地,这个时候打guardring就要有所考虑。
引用 网友B:

浮地是指最后不bonding 出去的吗,还是指floating 的地?
能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内部的地在外围电路中不是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谢谢,你家的小孩很可爱。

网友:
你应该和你主管再讨论。搞清楚这个电路的结构再说。layout是基于电路结构的。
不能单纯的说打guard ring多还是少。
你的vdd有没有分开,就是PA,LNA, VCO的power supply有没有分开?

我觉得到地应该专门用一层金属。pad的地应该多,这样的话,打guard ring到nmos没有关系。

网友:
不单单围了就行了!要分析来源和解决办法,同时涉及到成本

网友:
"负责layout的主管说RF layout只要能run 过 latch up 就能,
尽量少围 p or N guarding ,他认为多围了反而会引入噪声,电源和地都是不干净的。
对于MOS来说也只要像standard cell那样,打一点点就可以了。"

尽量接干净的电源地,就算是电源和地都是不干净的,围成环总比打一点点噪声小啊
少围环只打一点点这样的说法真是第一次听说,不会是泰凌微电子的主管吧?

楼主:
   他是针对所有的RF layout来说的,没有针对哪个具体的电路,建议我们少打;

楼主:
"负责layout的主管说RF layout只要能run 过 latch up 就能,
尽量少围 p or N guarding ,他认为多围了反而 ...
引用 网友C:

    他觉得如果围成环了,假如有信号线要走线的话,会和guard ring 有交叉,即使信号线是metal2, 或metal3或者更高层次的metal,
都会将guard ring 上的噪声引入。

其实我的想法和你有点相同,我觉得MOS最好是成环围guard ring;

现在我有时都不知道该画MOS的第四端了。特别是PMOS 和NMOS 之间

网友(2017-04-14):
如果不围保护环的话,不会有更严重的噪声吗,围和不围哪个更加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RF工艺不加保护环的话,会不会影响比有环大得多,能详细说明以下不加环比加环还好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