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仿真有哪些参数

楼主(2013-05-10):
新人求助:比较器仿真有哪些参数

比较器

比较器

网友:
主要是速度(延时)和精度(增益越大,分辨率越高)啊!看你规格要求了。书上都有的。

网友(2016-04-21):
延时,增益带宽,输入范围,失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2-01-04):
对于高精度高速的话,注意噪声,offset(匹配),延时,亚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