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 共模反馈差分增益,相位很差,怎么调整呢?

楼主(2013-05-10):
各位大神,现在做全差分共模反馈的差分增益和相位的仿真,仿真出来的奇葩结果如下:  ,附上共模反馈原理图
真心求指导,为什么会这样呢?静态工作点已经调好 了,增益有86db,相位也可以达到60度,但是在仿真共模反馈的差分增益和相位时,却出现这样的奇葩结果,真心求指导,是不是我的测共模反馈的接法不对呢?

楼主:
额,两个输入端输入的都是共模电平2.5v

网友:
是唐老师的那份课程设计吧~~     测共模差分增益的时候要把信号输入端的差分信号去掉只留下共模电平  把差分信号加在共模反馈电路输入上上  你再试试看··

楼主:
额,是共模反馈环路没调好,现在已经正确了,谢谢你

网友(2023-08-10):
引用 楼主:
额,是共模反馈环路没调好,现在已经正确了,谢谢你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