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关于place的时候把两个指定的cell靠近放置

楼主(2013-05-10):
想把一个模块下的两个寄存器在place的时候靠近放置(主要是希望一个的Q和另一个的D端连线最短)
求教大侠们有木有啥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大~周一去看看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试试place的效果~头一回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试了 好像不行 看UG的意思应该是以一个macro为锚 周围magnet std cell
   bound好像也不是很好用。

   我想要把两个宽度各自为4.4的cell贴着放。。所以用bound的时候设了-dimension {8.8 1.8} 但是结果是有些放一起了 有些就没有

网友:
1.手动放,然后fix
2.用以下命令去加强该NET的priority 一般都能得到较短的连线,除非物理上的制约使之无法靠近
  set_timing_weight -effort ultra $target_nets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此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请问一下 在manual里没搜到set_timing_weight哎。。请问大侠是不是哪里打错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属于....秘籍 ...
    哈哈,开玩笑的。
    这个命令在manual查不到, 没有提示,-help也没有帮助信息。
    我是看鄙公司流程里的记录看到的,确实可以用。
    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我也只能下跪求原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乃神人 确实读入没问题 今天跑跑看效果

网友(2013-07-14):
持一下持一下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move bound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但是bound好像使用效果并不是很好

网友(2015-07-07):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试过上面那个命令了吗?根本行不通啊

icc_shell> set_timing_weight -effort ultra [get_nets net_risc_RESULT_DATA[6]]
Error: unknown command 'set_timing_weight' (CMD-005)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实在不好意思 时间隔的有点久 实在没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