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版图问题

楼主(2013-05-10):
请教各位前辈:
今天看见要用的BJT管子,发现发射极开窗:BJT window和Emitter window,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2013-06-12):
Emitter window 是指发射极中心挖空吗?如果是就是含肖特基,如果不是还是发图吧

网友(2013-08-23):
你指反向的图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反向,是PDK里面的bjt管子。

网友:
看什么工艺,不同工艺BJT做法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