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仙童的芯片中补偿器的疑问,一个PFC芯片补偿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3-05-10):
详细可以参考仙童的芯片FLS3271,这款芯片的恒流补偿模块采用的是一个典型的PI补偿器,用来大幅降低环路的带宽(环路中原来有一个极点,但是这个极点还是比较远的),PI补偿过后,第一个出现的极点的位置很低了,环路的带宽只有10~20Hz.

PI 补偿器,其中的补偿电容是个大电容

PI 补偿器,其中的补偿电容是个大电容

问题就在这里,PI补偿器的补偿电容数值在1uF~4.7uF之间(各个厂商的数据会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对于一个电路来讲,1uF的电容充电到稳定状态的时间明显不足!!!大约如果放大器的的Gm在62.8uS左右
这个跨导是以非常小的跨导数值,首先就会造成运放设计的offset过大(但是却不会成为电路性能上的问题)。
其次还是这个PI补偿器建立到稳定的一个过程将会十分漫长,也就是说电路的启动时间至少要100秒

是否有板上的实际电路工作者可以帮忙指点?实在非常困惑,如何可以做到将这个电路快速建立起来。

楼主:
貌似普遍来讲,只要涉及PFC电路都会涉及到将电路的环路带宽设置的小一点的问题,因此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否指点以下如何涉及这个放大器使得输出的建立时间变快,同时又不影响电路的带宽。
比如Slew rate增强电路模块是否可靠?是否应该要用这样的方法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实现PFC功能,整个环路的GBW要放在50Hz以下,所以外面补偿电容会非常大。如果负载发生跳变,整个环路的响应会非常的慢,同样,启动过程也会非常慢。
   为了快速启动,可以在启动的时候人为的做一个加速电路,快速把电容的电压抬升到一个值,然后让环路自行运转启动,这样会大大减小启动速度,一般100mS内是可以启动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啊!!
虽然知道是这个样子,但是确实一开始不确定,看完你的回复之后才增加了一点往这个方面的做的信心。

100mS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数值,还是可以做到的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但是感觉要是想要调整到稳定的状态似乎就比较难了,也就是说,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直流工作点没有关系,但是想要在稳定的工作状态就比较为难了。总之,也算是一个设计的Trade-off吧。

非常感谢指导,至少让我知道了,PFC电路一般不会测试负载跳变的原因。现在也了解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上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想他的动态响应速度快的话,可以人为的加入一个大SR的运放;就是在大信号的条件下,这个大SR的运放工作,在近似于小信号的条件下,Gm来缓慢控制,这样也会提高稳定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