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关于电容问题

楼主(2013-05-10):
如上图的结构,要评估Vctrl变化的时候Vctrl到gnd的电容的大小变化,请帮忙说明下...

个人觉得当Vctrl小于阈值的时候,存在PN结电容和MOS电容。大小为Cpn+Cox。
当Vctrl大于阈值的时候,形成反型层,PN结电容面积增加,但是MOS电容迅速减小...
当Vctrl达到一定值,MOS电容接近0,只剩下PN结电容的最小值。这样分析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了!

楼主:
另外,电容大小如何评估?简单计算Cpn+Cox?差了些资料,好像实际电容最大值远小于Cox,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这个管子一头p一头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构不成管子,因为S和D不能导通。确实一端是N,一端是P,另外接sub的P+可以不要。做电容用的。

网友:
好像没见过!有人来解答吗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东西,怎不知道有什么用
diode 电容很小,gate 电容要在积累区
而且这样的东西不好制造

网友:
无法想象有人这样做电容,有什么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电容值来讲,这个结构电容值确实非常小。结构做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只是性能不好评估。
做这个结构是因为特殊需要,本身可以作为可变电容,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比值很大,可以达到6甚至更大。
其它结构只能在3左右。还有种常用结构是做在nwell里面的,只是应用条件不允许,那个结构用的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时候基本上会跳过累积区,这个电容太大,和后面的电容值比变化剧烈...查过一些资料,这种结构没查到有人用过,所以不知道考虑的是否周全。另外,最好能做个参数评估,哪怕是定性的...

网友:
有意思的结构,持续关注~

楼主:
被淹没了,顶下,大神们看看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变比达到6甚至更大?麻烦你先上传相关资料

网友:
怎么看都象是在两个pn节电容之间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确实是pn结电容在起作用,但是pn结面积是在变化的。这个结构最小电容接近栅氧电容的1/10甚至更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摩托罗拉和国内的复旦都做过相关的内容,最大的电容比结构我见过的资料大概在35左右。还有采用绝缘侧墙阻断载流子以增加电容比的结构,只是Q值大约10甚至更小。大电容比带来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单位面积电容值急剧减小,这个最大值也远小于栅氧电容。至于资料搜下varactor就可以了,很多。国内见过的论文大约最大最小比值为6.8,好像是,记不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给你个截图,关于电容比的。

网友: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

网友:
结构比较奇怪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