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200809安装问题 到了lmgrd -c。。。。。。 这一步就出错了

楼主(2013-05-10):
17:08:10 (lmgrd)   Please Note:
17:08:10 (lmgrd)
17:08:10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7:08:10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7:08:10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7:08:10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7:08:10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7:08:10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7:08:10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7:08:10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7:08:10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7:08:10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7:08:10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7:08:10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7:08:10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7:08:10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7:08:10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7:08:10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7:08:10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7:08:10 (lmgrd)
17:08:10 (lmgrd) -----------------------------------------------
17:08:10 (lmgrd)
17:08:10 (lmgrd)
17:08:10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7:08:10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7:08:10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861, errno: 2
17:08:11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17:08:11 (lmgrd) Can't remove statfile /usr/tmp/.flexlm/lmgrdl.3861: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他说不能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然后我新建了一个usr tmp flexlm 目录,并且把lmgrd那个文件也copy过来了,但还是不行
下面是我的目录
/home/lv/usr/tmp/.flexlm

lv@lv-virtual-machine:~/usr/tmp/.flexlm$ hostname
ubuntun
lv@lv-virtual-machine:~/usr/tmp/.flexlm$

是不是把前面的/home/lv去掉就行了???
还有就是 17:08:11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都弄了一下午了 还没装好
我用的是往虚拟机上装的 linux 是Ubuntun
希望以前装过的指教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2013-06-15):
哈哈,楼主,看来你没怎么安装synopsys软件啊,,我初步认为你在做lmgrd  - c 所在目录 有问题,你首先要在终端CD 到lmgrd所在文件夹,即在10.9.3/linux/bin/下,10.9.3是你的SCL的安装目录的名字,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然后运行lmgrd命令。就不会找不到了。希望你好好理解别人的安装过程。不然问题都会莫名其妙。另外提醒你,在修改.bashr文件时,更要理解好路径的修改,所有的路径都要修改为你的实际文件安装路径。这只是我的猜测。如果说的不对,不要见怪,如果还有问题,可以qq邮件问我1259574668@qq.com,前边就是qq号了,可以加qq。

网友(2019-04-06):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一直搞不定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