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换工艺

楼主(2013-05-10):
想把现有版图从globalfoundry0.35um工艺换到csmc0.35um工艺。
#  Layer        Layer                Stream   Datatype
#  Name        Purpose

prbndry         drawing                 0            0

layer name 和 layer purpose 对应globalfoudry,stream datatype 对应csmc

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globalfoundry里面一些层csmc没有,这样的层该怎么办?

比如globalfoundry的met1有5个定义
met1       drawing      14      0
met1       blockage     14      5
met1       pin             14      0
met1       dumming    14      4
met1       lebal           14      10
第二个blockage在csmc里面就找不到对应的,这个怎么办?

网友:
重新画吧,估计电路都要重新设计。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CSMC的,以前在tsmc流通的片子CSMC的DR都过不了。

网友:
重新画吧,估计电路都要重新设计。
同意這樣的說法
二个blockage在csmc里面就找不到对应的,这个怎么办?
沒用到 -- > 不用理他
有用到 1 重新畫
       2 copy 其他層 到這層再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版图中某一个层次是否使用到了,这个要怎么看?版图很大,我在LSW中只显示这一层可见,而这一层用的比较少的话,根本看不到到底哪里有?

网友:
You can stream out gds . Then open the gds.out flie.(all used layer will be showed) and search the 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在PIPO.LOG里面找到了Statistics of Layers,这个应该就是用了哪些层,每层有多少图形的统计了。

网友:
樓上正解
再來就是 一 變 多 和 多變一 ㄌ
例 T 晶圓代工  diff pdiff ndiff  弄成 同一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看了你说的一变多和多变一,我突然发现我的map文件改错了一个地方。我把gb35um里面的PCOMP(p channel gate area)和NCOMP都改成了CSMC里面的TO(diffusion and channel area)。我突然想到csmc这没办法分辨PMOS和NMOS了啊,再看,发现csmc还有两层SP(P+ implant)和SN(N+ implant)。
    这下烦了,gb35um只要PCOMP和NCOMP就可以画出pmos和nmos,到了csmc这里需要TO+SP或TO+SN才能画出pmos和nmos,这就是一层变多层了吧?这要怎么搞呢?

网友:
要先確認好 layer 再來弄
方法 1  用 mapping file
方法 2  用 skill file 協助
方法 3  用 DRC 驗證軟體 幫忙

网友(2013-07-13):
就把你现在版图里有的layer mapping过去就可以了,很多都是用不到的,像 met1 blockage

网友:
可以考虑重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