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触发器

楼主(2013-05-10):
怎样设计带有复位端的TSPC触发器?

网友:
加一个rst控制的管子不就行了?

网友(2017-08-08):
同问,怎样能 带复位和置一?

网友A(2018-11-1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ip-flop_(electronics)#/media/File:True_single-phase_edge-triggered_flip-flop_with_reset.svg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ip-flop_(electronics)#/media/File:True_single-phase_edge-triggered_f ...

感觉这个复位做的太简单了,里面还需要多几个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