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gh-fanout net问题

楼主(2013-05-10):
在DC中对设计使用命令report_timing_requirements或者check_timing,DC会报warning说有1个high-fanout net,但是利用report_net命令查到的fanout最大才是400多,不到500,并且为reset信号,设置了ideal_network属性,不知道这个warning是怎么来的?还是说可以不用管它?谢谢!

waring

report_net得到的结果的最后部分

楼主:
回复 楼主:

    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为default值1000。试了一下,要把这个参数设到约2422及以上才不会报warning,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多多指点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才用report_net_fanout -high_fanout找到了high-fanout net,报的是一个模块的Logic0,如下

我用design_vision看了一下schematic,logica0好像就是接地线
而且这个时候只是用read_verilog读入了设计,并且使用了link命令,再输入一些时序约束
design_vision还是调用的getch库,里头logica0需要接到好多单元的诸如preset、synch_preset、synch_toggle、enable等端口上,而将来实际的设计是只有一个异步reset
这样的情况有问题吗?还是可以忽略这个warning?刚刚开始学习DC,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4-08-25):
回复 楼主:

    没有关系的。综合前的Logic0和Logic1只是为了配置GTECH单元而存在的。GTECH库中使用的是通用型的FF,需要一些配置才能配置成你想要的DFF,比如低电平异步复位+上升沿触发的DFF。综合后这些Logic0和Logic1就自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