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未定义

楼主(2013-05-10):
如图,我用的是smic.18工艺库,但是在仿真的时候总是提示双极管没有被定义,我的仿真路径只是加了tt,还需要在加别的吗?

网友:
are you add library in ADE (setup->model library)?

网友:
找不到这个管子的模型。

楼主:
添加model了路径是smic18mmrf_1P5M200709151808/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lib   tt

网友:
显然是model 没有加入嘛,路径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18mmrf_1P5M200709151808/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lib   tt这个是我添加的路径,MOS没有问题,但是双极管总显示没有定义,是不是还需要添加别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添加了,smic18mmrf_1P5M200709151808/models/spectre/ms018_v1p7_spe.lib   tt,是不是还需要添加别的路径?

网友:
i dont have this library

please show contain of "smic18mmrf_1P5M200709151808/models/spectre" for me that i say to you which file must be add

网友:
看看bipolar所在的model library,印象中section应该是biptypical 不是tt

网友:
Maybeyou should dig out the bip_tt of the model

网友:
你看看input.scs文件中的三极管名称与.lib中的定义是否一样呢?既然已经添加工艺库了,应该就是这两个文件中的器件定义名称不一样。

网友(2013-07-04):
库给错了,结尾应该是ss,不是lib,找个ss结尾的库

网友:
进去看看model文件里面有没有三极管,把三极管的model加上。

网友(2013-11-07):
setction选择错了。。选其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