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cape04.21启动报libXext.so.6找不到

楼主(2013-05-10):
在启动Iscape04.21时报错,提示libXext.so.6找不到, 报告如下。
但事实上libXext.so.6在如下路径:
/usr/X11R6/lib64/libXext.so.6

大侠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非常着急中...

[url=mailto:xx@local[/tools/cadence/iscape/IScape04.21-p004lnx86]57%]xx@local[/tools/cadence/iscape/IScape04.21-p004lnx86]57% ./iscape/bin/iscape.sh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tools/cadence/iscape/IScape04.21-p004lnx86/iscape.04.21-p004/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tools/cadence/iscape/IScape04.21-p004lnx86/iscape.04.21-p004/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ext.so.6: cannot open shared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107)

楼主:
盼望指导中...
急着用。

网友:
you install iscape 32 bit in linux 64

you must install libXext in 32 bit pack with this command

yum install libXext.i686

网友(2013-12-27):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root/Downloads/Cadence/base/SPB16.60.000_lnx86.Base/CDROM1/iscape.04.20-p001/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root/Downloads/Cadence/base/SPB16.60.000_lnx86.Base/CDROM1/iscape.04.20-p001/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ts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网友:
yum install glibc.i686 libXtst.i686
搞定

网友(2014-02-13):
同样没有32位的libXext.so.6这个库,在lib64下有,但是因为是32位的程序,所以没法调用,求解决办法

网友:
有下载libxext的地址码?

网友:
Did you install: " ksh, build-essential, open jdk-7-jre, vim, aptitude, xfonts ..., ssh-server, csh, lsb-core, libstdc++6"
1/ if not  ..... install it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build-essential openjdk-7-jre vim aptitude csh ssh lsb-core libstdc++6 xfonts-100dpi xfonts-75dpi xfonts-100dpi-transcoded xfonts-75dpi-transcoded ttf-freefont
Restart the system. Now you are able to install Cadence Software
  2/ if still get same problem
edit escape.sh
....
      if [ "X$java_vm" = "X" ]; then
      java_vm=`FindJavaInPath`;
      fi;
with
      if [ "X$java_vm" = "X" ]; then
      java_vm=`FindJavaInPath`;
      fi;
   java_vm=Path_to_your_java_bin_folder // in this case, /usr/lib/jvm/java-7-openjdk-     amd64/bin/java

网友:
if you are using rhel 3 or 4 version , please use rpm to install 32 bit compat-libstdc++-33-3.2.3-47.3.i386.rpm

网友(2014-11-25):
回复 网友A:

    牛啊!!!佩服

网友(2015-04-22):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的方法,搞定64位下 Iscape04.21启动问题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5-22):
yum install libXtst.i686

网友:
樓上的意思就是把iscape.csh 內容中修改java_vm指向local的java,意思即
java_vm=/usr/bin/java

网友:
非常感謝,原來是32bit的程式裝在64bit環境造成的問題。

网友(2015-07-09):
按6#的操作搞定,感谢6#的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6楼的方法解决啦~感谢

网友(2015-08-22):
6楼正解!!感谢!!

网友: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home/leq263/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home/leq263/Desktop/ic616/ic616/Hotfix_IC06.16.080_lnx86_1of6/IC06.16.080_lnx86.Hotfix/CDROM1:::/home/leq263/cadence/ic616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leq263/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4.23-s008/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leq263/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4.23-s008/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ts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107)

楼上的几种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里出来问题。请教下高手。。。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运行了
yum install libXext.i686指令
但是出现了
There are no enabled repos.
Run "yum repolist all" to see the repos you have.
You can enable repos with yum-config-manager --enable <repo>

我对这个repo不是很了解,而且repolist里面repo数量为0。不知您对这一问题是否有经验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层主在不,新手求问下是需要下载libXext.so.6这个下载安装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先设置好yum环境,然后用yum install glibc.i686 (差什么,就运行什么,进行安装操作)

网友(2016-06-09):
回复 网友B:

成功了,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2019-03-16):
Thanks Homeboy, need below to work.
java_vm=Path_to_your_java_bin_folder

网友(2025-09-07):
ubuntu用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libc6:i386 libxtst6:i386
sudo apt install libxi6:i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