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张波特图的疑问

楼主(2013-05-10):
RT,这是我仿真得出的波特图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概1M的地方角度和幅度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告诉我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吗?以上仿真是没加任何补偿电路的

网友:
第二极点太小了,拉高一点就可以了吧

楼主:
拉高是指减小结点电阻与电容的乘积?

网友:
GBW以内,出现了一个非主极点和一个负零点,GBW附近又出现一个非主极点和一个负零点,

楼主:
果然还是不懂啊。。。零点?在哪里?我只会看极点而已。。

楼主:
这是论坛里分享的一份关于极零点和频率响应文档中的一个图,图片描述的文字是:上图为简单共源全差分运放的极零点以及频率响应的示意图,可以看到,运放共有四个极点,均为负实极点,共有四个零点,其中三个为负实零点,一个为正实零点。
我是完全不会怎么看出零点的位置啊,还有极零点的正负。而且通过仿真的话,还存在复数的极零点,更加是不会怎么判断。我知道问题是太多了,没办法,学校没教模拟集成电路的老师,一直在自学的。我是想问问,要看些什么的书或者材料才能弄懂这类问题呢?请大家推荐一下吧,我会回去自己慢慢啃的

网友:
去看拉扎维第十章,稳定性与频率补偿,注意极点和正负零点分别对幅值及相位的影响

网友:
楼主,看你ID比我的老多了,但之前一直没学过电路设计吗?

楼主:
我是本科,学校也不是太好,所以没有教集成电路设计的,版图就稍微教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