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nmos的bulk能否不接gnd?

楼主(2013-05-11):
ldnmos

ldnmos

如图,这种ldnmos的bulk和sub已经隔离了。为什么使用中还是要求bulk接gnd,如果作为high side器件,S/B一起接某高电压,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device是标准的isolation ldmos,用于high side没有问题,能否把具体的描述贴上来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