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扇出太大

楼主(2013-05-11):
如上图所示,综合后的时序不能满足条件,原因是一种有两个net信号的扇出太大了,
我的约束文件如下,在其中设置了 set_max_fanout 50 ,为什么综合后还会有这么大
的扇出了?

如果扇出很大的话,一般又是怎么解决的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1.把扇出大的电路复制几份。
2.或者交给后端处理。
你这个扇出数太大,最好在前端处理,复制逻辑。

网友:
根源是这是个clock net work....
后端要做CTS处理

网友:
会不会是set_drive 0的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没有把 start 信号也向rst信号那样处理 变成set_ideal_network

网友(2024-09-11):
这样不是就等于理想化了,其实没有实际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