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差分信号完整性分析,只能提取单线拓扑,无法提取差分对拓扑

楼主(2013-05-11):
Cadence差分信号完整性分析,只能提取单线拓扑,无法提取差分对拓扑。
显示的message是:
WARNINGS:

Diff pair PAD_RX is not defined by a signal model so only one member of the diff pair will be extracted.

网友(2013-06-19):
模型中没有设置成DIFF

网友:
最近也在使用,同求解

网友:
这个工具基本没人用来仿真

网友(2013-12-16):
一般PCB SI仿真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器件模型内没有将其设置为DIff

网友(2014-09-19):
或者说器件根本没有设置模型

网友:
sigxplorer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