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13-05-11):
各位:在数模混合仿真时,数字部分输出给模拟信号的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数据,请问如何将这8位数据分别输出呢?也就是如何在数字symbol中拉8根1bit的线出来呢?谢谢!

网友:
用大写的W画寄存器的输出线,添加label,比如bit<7:0>,然后再在这个总线上连接出8个细线,分别打label:bit<0>,bit<1>……bit<7>.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