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解答关于零极点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1.在波特图当中,有零点的位置,增益以20dB/dec 增加,有极点的位置,增益以20dB/dec 减少,但是零点不是使得输出为零,极点使得输出为无穷大吗?为什么在波特图当中,有零极点的位置,幅度曲线并没有显示出无穷大或者是零呢?

2.假设H(s)=1/(s-1+2j),那么这个系统的极点为1-2j,又因为s=jw,  那么jw=1-2j,   所以w=-j-2,那么这个频率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有一个复数的频率呢?

请各位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A:
零极点的物理意义:的确是使得输出为零和输出为无穷大。  例如:系统的极点在-3处,如果你的测试信号是指数信号e……-3的话,输出就是无穷大。

但是现在你的测试信号时,cos3t信号,所以并不会无穷大。而是20db/dec减少,这个问题的解释,需要看复频域的图形。 你的极点在负半轴,但是你的信号是在需轴上工作,它碰不到极点,所以输出不是无穷大。

频率为s=sigma+-jw的信号,完整形态是一个增幅震荡,或者减幅震荡信号。 w=0时,信号时指数信号;sigma为零时,变成cos信号。

碍于,这里不好写公式和画图,我有时间会专门写一篇 谈系统零极点物理意义,卷积物理意义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我大三的时候,碰到过,楼主能想到这个问题确实,是有思考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A:
零极点的物理意义:的确是使得输出为零和输出为无穷大。  例如:系统的极点在-3处,如果你的测试信号是指数 ...

透彻的呀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A:
零极点的物理意义:的确是使得输出为零和输出为无穷大。  例如:系统的极点在-3处,如果你的测试信号是指数 ...

你好,请问这篇文章写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