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下面做无源或有源器件

楼主(2013-05-11):
哪位大牛指点下,或者做过,分享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在关注这个么??

网友:
你具体要问那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略不懂,遇到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太浪费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略不懂?那就是很懂咯。。。哈哈,你自己亲自做过这种结构,并测试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一个电路,为了省面积,把很多MOS管放在电感下面,用这种结构的话,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很多很奇怪现象出来。。。而且他们在做这种结构的时候,怎么来仿真?

网友:
放无源没问题
放有源大大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是在什么电路里用过这种方法?在PLL里面用过么?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
做过的,pll中

网友:
特殊工艺的版图设计,类似工艺比如IBM的RF工艺,MIM电容下面能放有源器件;Linear工艺中,Thin Film电阻下面可以放PIP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是很不懂,还没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这是故意钓我来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普通的工艺,电容下放有源电路还算正常,其实不管什么怎么画,只要DRC通过就可以。但是为了电路性能,肯定有一些考虑。。。

网友:
PDK文件中似乎不建议电感下放其他任何原件。
电磁场特性复杂呀

网友(2015-05-20):
回复 网友E:

   做过的也不能透露细节吧。毕竟这样的设计流程不好走通,仿真工具不好设置,最后肯定还有些靠摸索出来的经验。窗户纸捅破了可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