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内部信号 fanout 过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1):
如题。。。。。。

网友:
扇出过大你就把信号复制几个,逻辑复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扇出过大:
          1.复制逻辑,用多个相同的信号来驱动。这个一般在综合器中设置MAX_FANOUT的值,超出这个值就会自动复制逻辑实现;
          2.将扇出过大的信号放入全局时钟网络,走全局网络,这样延时和驱动能力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扇出过大的信号放入全局时钟网络,走全局网络,这样延时和驱动能力都不会有问题;
这个没怎么看明白呢?不是时钟信号也能放到什么时钟网络么?谢谢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下降沿触发的信号(复位rst_n等)在上全局网络时,不同综合工具的实现结果”好像明白了!!果然是高手呀!!

网友:
如果没有时序问题,可以不关注。
或者在QUARTUS中是可以设置FANOUT的最大值的,操作该值部分,软件会做寄存器复制之类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fpga内部的信号基本都可以放到全局时钟网络上,除了少部分特殊走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set_max_fanout,这个综合工具就能解决fanout的问题,不用修改rtl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