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T显示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5-11):
如题,TFT显示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比如HSYNC,VSYNC,back porch等又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时钟频率有什么要求??望了解TFT的告诉下

楼主:
RE: TFT显示屏

回复 楼主:
在别处看到一个解释,分享给大家
sensor的同步信号可以简单理解为sensor向其信号接收端所发送的宣告信号
比如HSYNC,就是sensor在告诉接收端:“HSYNC”有效时段内sensor所有的信号输出属同一行。
VSYNC同理,以高电平有效为例,VSYNC置高直到被拉低,这个区段sensor所输出的所有影像数据组成一个frame

同步信号的频率决定于pixel clock,比如一行有640个pixel,那么HSYNC的频率为:pclk/(640+dummy);VSYNC同理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229852&TID=3

网友:
正有此问题想问,等待回答

网友:
HSYNC,VSYNC,back porch, front porch, clk
hsync: 每一行扫描的起始点, 在扫描过程中, 不会管上一行扫描有没有结束, 当出现这一个信号,即开始新一行的扫描.

vsync:每一场扫描的起始点, 这与hsync相似的.

back proch: 因为有不同tft屏和不同扫描硬件, 并且hsync和vsync对于时序的约束力有限, 所以会加入一些容错的时间, 因此行扫描和场扫描都会有back proch和front proch, 并且会在hsync,vsync出现之后, 和正常分辨率扫描之后都将容错时序, 也就是在正常扫描的前后都加入容错时间, back proch虽然从字面上理解是后容错, 但通常会放在正常描述之前, 当然这还要看具体tft屏的规格书.

front proch:也就是放在正常描述之后的容错时间. 同上.

clk: 也就是正常扫描的时钟, 一个上升沿只会扫描一个pixel.

以上这些信号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 要看具体的规格书. 但大多数是以下降沿有效, 并且以clk为基础来描述这些信号, 比如hsync可表示两次行扫描之间的时间, 可以是多少个clk表示, 同理vsync即表示两次场扫描之间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back porch front porch和字面意思是相反的?一行扫描开始的是先back porch ,然后正常的数据输出,然后才是front proch?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