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的tclsh 在如何实现\a转置

楼主(2013-05-12):
我想在tclsh下输入 set a \a为什么电脑的报警音没有输出?是不是在linux下不支持电脑报警音啊?另外我在Windows下通过ActiveTcl实现set a \a是可以让电脑输出报警音的,所以说这个命令应该没错啊,只是linux的问题,请指教。

再注明一下,其实我是想在SOCencounter工具,通过命令行输入时序优化命令,然后再输入set a \a命令来实现——时序优化完了电脑就输出一个报警音/多个报警音来提示我。但是我试验了一下实现不了,然后才去tclsh中实现,发现也实现不了。

网友:
特地试了一下,我的机器上是可以的。
下面的代码能听听到6声嘀嘀声。
系统是CentOS 5.5

set a \a
for {set i 0} {$i < 6} {incr i} {
  after 500
  puts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