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di读取vhdl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我在终端的下输入 verdi -f run.f 来读取vhdl文件时出错,无法读取,但是先打开verdi后再在GUI界面下import design时读取run.f是能成功读取的,是不是run.f文件写得有问题呢?我的run.f文件内容如下:addr_generate.vhd
cnter.vhd
read_entity.vhd

这个模块就是调用这三个文件就够了。求解答!

网友:
需要先将vhdl文件编译到work lib,然后将verilog也编译进去,最后启动verdi。
命令行无法直接读取,verdi3不知是否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怎么还有verilog?

网友:
vhdl不能只接讀,要用vhd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verilog都可以啊,VHDL居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