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HHNEC EF130 工艺库下做低电源电压Bandgap

楼主(2013-05-12):
各位同行,有没有用过HHNEC EF130工艺库的。如果用过,如何用short型管子实现低电源电压(最低0.8V)的Bandgap设计?
  还有,有没有用过这个库里面的Native管子“ntvnative”作为输入对管的?这个管子的阈值电压在ff和ss下的变化太大了,初步仿真了一下,差了很多。而且,据坛里有人说这个管子有以下两点要注意的: 1)打开后可能关不掉.我觉得作为输入对管,正常工作下不用关断吧。
2)这个管子漏电大,有栅极到衬底的漏电,这个仿真看不出来啊???有没有实际流过片的,请解答!或者从该管子构成理论解释也可以。。
  坐等各位同行前来围观,非常谢谢

楼主:
可能用这个库的比较少。
我的问题纠结在该工艺库下PMOS的阈值电压Vthp0约为-1.06V,在宽长比改变的情况下,阈值电压在-0.76V至-1.06V之间变化。如果用这样的P管作为输入对管,做一个简单的运算放大器。让运放工作在最低0.8V(项目需求)的工作电压下,对管上的流过的电流控制在500nA-600nA,且所有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我想用的电路结构如下: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实现。
请各位路过点拨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
看一下sensan书中给出的低压bandgap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