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测试共模输入范围时 ,输入怎么加信号

楼主(2013-05-12):
各位大神好,本人菜鸟一枚,最近在做全差分的前仿,有些性能指标的测试电路不知道怎么搭建,请做过全差分的大神指导指导!下面是碰到的一个测失调电压的问题,
这张图是论文上的测输入共模电压的原理图和理想结果图,请问输入的两个端口加的是什么信号才会出那样的
结果?真心求指导
不知道论坛中那位大神以前做过全差分的呢?有没一位好心的大神帮小弟解决下有关全差分各种测试电路搭建的问题呢?本人不胜感激,有的话,留个言,我来联系NIN,谢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是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对啊,哎,发现自己的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接成单位增益,加共模信号。
简单的说就是把两个输入端一起接到一个DC电源上,然后从GND扫到VDD。图上的曲线是监测输出电压的,此外还要监测尾电流的是否正常。具体可以看Allen书上关于放大器仿真的那一张。

楼主:
   把两个输入都接到DC电源上?不是吧?现在我的电路调好了,我现在加了共模信号,扫描从0-5V,5V是电源电压,但是,出来的曲线不是理想的曲线,和理想曲线相差很大,上面曲线的横坐标是什么?是扫描输入吗?感觉不像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两个输入端都接到DC电源上,横坐标就是输入电压DC扫描。你把ALLEN的书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len那本书上只有单端输出的情况,没有双端输出的情况,双端和单端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端输出就是其中一个输出端另一个端的反相,其他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单端来说,测输入共模范围的时候,根据allen那本书p253上的原理图,是把输入的反向端与输出相连形成单位负反馈。但是对于双端的话,肯定不能这样连的吧,你说的两个输入端都接到同一直流电压源上,然后对输的电压源入进行扫描吧,是这样吗?但,我出来的结果和理想相差有点大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双端也可以接成低增益的形式。共模信号就是两个输入端之间相同的部分,所以要保证两个输入端一样。allen的书上接成单位增益,但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是非常相近的。

楼主:
表示不懂啊,要不,麻烦你给个结构图,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用你的发这个图,VIN都接dc,扫dc,看输出。   你把你的输出波形放上来看下问题在那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现在附上我画的原理图及结果图
这是测试的原理图
这是单端的输出结果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双端输出好像具有随机性,输出不稳定,输出曲线比较乱
,这是双端差分的输出结果。

楼主:
双端差分输出的结果图是在某一刻时的仿真结果,如果再仿真的话,可能会出另外的图

网友:
为什么你扫的是-3~3?看你的电路应该是0~5才对。
差分信号显示是fV量级,其实就是0。单端的信号在0~3V这段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楼主:
我是看上面的那个图来扫的,0-5V也是差不多的图形,双端输出还是那样不稳定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0~5V的单端输出的波形发上来看下,正负端口的都发。   差分的信号的会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的正负输出端的端口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怎么觉得这是差模转移曲线呢。。。
如果把vin+,vin-的共模电压固定
然后扫查模电压,就可以得到例子中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现在准备加了些东西上去,改变了结构,过段时间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忘了点东西,VCM不能固定在2.5,要接输入信号。具体可以看这个帖子里3楼的资料。
   http://bbs.eetop.cn/thread-295540-1-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不客气,我也是菜鸟,一起学习。

网友C(2015-12-11):
其实呢就是个仿真的事,+输入电阻前面加个vdc dc设置为a/2 ,a是参数扫描变量,—输入电阻前面还是加vdc但是+-和翻转一下,扫描a-3~3曲线就出来

网友D(2022-03-14):
引用 网友C:
其实呢就是个仿真的事,+输入电阻前面加个vdc dc设置为a/2 ,a是参数扫描变量,—输入电阻前面还是加vdc但 ...

有没有详细的图参照一下,我也碰见了这种问题,输入共模仿真时,要给正反两端加共模信号吗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详细的图参照一下,我也碰见了这种问题,输入共模仿真时,要给正反两端加共模信号吗
...

+1,朋友你怎么样了

网友(2024-10-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单端来说,测输入共模范围的时候,根据allen那本书p253上的原理图,是把输入的反向端 ...

所以楼主还能救救24年的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