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软件error问题!

楼主(2013-05-12):
电脑上刚装上的VCS_MX,根据UserGuide里面介绍的,使用syschk.sh来验证系统配置时,出现3个error,分别如下:
1、ERROR:Thi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Synopsys supported Linux variant
2、ERROR:Unable to determine  Snps_Platform for this operating system.
3、ERROR:Unable to locate 'gcc';please check your path and try again.

请问分别都是什么问题啊? 如何解决呢?

网友:
在什么系统上装的,显示装的vcs的版本和你的系统平台不匹配,gcc编译进系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是CentOS 5.5   gcc装了  现在没有第三个问题了 前面两个还是有的!

网友:
vcs 支持centos吗, 只看到linux suse solaris的v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别人推荐用的CentOS

网友:
回复  lordlion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别人推荐用的CentOS
引用 网友B:

老百姓推荐suse
商用推荐red h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关系吧,哎 我的DC都装好了  不想换系统了,VCS的兼容性有问题应该也能用吧!

网友:
回复  lordlion

   应该没关系吧,哎 我的DC都装好了  不想换系统了,VCS的兼容性有问题应该也能用吧 ...
引用 网友B:

synopsys工具的兼容性不完全一样的,pt几乎可以用在所有平台,而coretool只能用在linux, 能不能用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3ks

网友:
又看到一个新手问另一个喜欢张嘴胡说一通胡扯。

楼主,设置环境变量:VCS_ARCH_OVERRIDE = linux
bash: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 = linux
csh  : 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 linux
ps。上面shell语法没错吧?错了楼主自己查下shell语法。

网友:
另外:3、ERROR:Unable to locate 'gcc';please check your path and try again.
你系统没装开发组件包?怎么会没装gcc

网友(2014-09-24):
VCS 跑不起来

==============================================
Notice: Ports coerced to inout, use -notice for detail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2 modules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tb
recompiling module data_generator
Both modules done.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whole-archive    -Wl,-no-whole-archive  _vcsobj_1_1.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virsim.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errorinf.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snpsmalloc.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vcsnew.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vcsucli.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libuclinative.so           /usr/eda/Synopsys/vcs_mx_vH-2013/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m  -lc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网友:
大有收获。

网友(2019-07-23):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