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安装后的一个怪问题,请有安装经验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5-12):
我ICC安装后,可以启动GUI,但是当打开*.mw后,同一界面中的cell却为空,无法选择。我在终端用“list_mw_cell”却可以显示出来有cell存在,可是用open_mw_cell **却报“不存在cell”的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大侠们多提提意见,谢谢!

楼主:
折腾好久,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是design_data中的CEL和FRAM中的文件名出线了问题,需要将"*_1/2"改成“:1/2”。环境配好了,现在得好好的往下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个,想这种出现问题,解决了,还来说一声的人,绝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奖了,互助、交流学习,效率最高了。

网友:
你应该是在win下解压的.gz压缩包吧,因为MW的lib是“:1”结尾的,win不支持“:”的文件名,会自动将“:”换成“_”,所以ICC会不认得。
直接到linux下解压压缩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这样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还  我刚下载了一个ic compiler 请问如何安装iccompiler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 icc在哪下的    怎么安装   虚拟机用什么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icc我安装的是论坛中的2010版本,安装步骤论坛中也有。其他问题你可以在里面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