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如图所示,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入级为何设计成这种形式?和输入直接接在差分对上有什么不同???求高手指教。。。。。。

网友:
最明显的,输入偏置电流降低,输入阻抗,失调,噪声等都改善了吧

网友:
输入共模电压包括GND。
VBE(Q1)+ VBE(Q2)-VBC(Q2)VBE(Q8)= 0
VBE~0.7V,而Vbcsat<0.7V,因此输入电压可以达到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的管子为啥非要工作在饱和状态呢?如果在线性状态,Vbc不是就大了吗???

网友:
条件是,当在GND输入。重要的是,VDS要求小于Vth的电压。如果两个VBE中栈不存在于输入共模范围不包括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