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特征频率和增益带宽积

楼主(2013-05-12):
在设计运放时,特征频率和增益带宽积是两个重要参数,一般来说增益带宽积都小于特征频率,约1/10~1/5。那在采用Bicmos工艺时,有没有可能做出增益带宽积大于管子特征频率的运放呢?

网友:
莫非你想做个带宽上百GHz的opa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要带宽高,而是带宽几个G,乘上50~60db的增益,GBW不就到几个T了。不知道这种是否可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要带宽很宽的话除了加大电流和减小补偿电容还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主要的两种方式,另外我觉得还可以
1、换Ft更高的工艺
2、用增益换带宽
3、有些带宽扩展技术,在论文上看过
其他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下Ft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特征频率,输出小信号电流等于输入小信号电流的那个频率点,也就是在那个频率以上管子就没放大作用了。sansen和gray书上都有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说这种管子在相同的带宽下增益会更高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考虑电流放大哈 这个GWM就不是恒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考虑过,不过电流放大好像不能做全差分吧,我看到的论文都是双端转单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y do need such a opamp ? You work for the milit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