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做电阻的吗?

楼主(2013-05-13):
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做电阻用,大家是否遇到过?其考虑要点是什么呢?求前辈指导

网友:
哦,在使用MOS管作为消零电阻进行动态补偿时,MOS管电阻分别工作在线性区和亚阈区,经过验证是可以的;

网友:
饱和区做电阻?没听说过

网友:
饱和区的ro受vds影响很大,仿下就知道了,更何况3v3的模型ro不准
我倒是用过diode连接的MOS做限幅放大器的负载电阻

网友(2013-11-05):
那请问各位你们用反偏二极管或者亚阈值去的MOS管做电阻是怎么做的,有相关文章的名字或者有些资料没。能分享一下不,604483778@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1-03):
有,在启动电路里